高速窄脉冲(2ns)放大电路布板求建议

楼主(2009-07-19):
[讨论]高速窄脉冲(2ns)放大电路布板最近老师给个任务下来,主题简化如下:

1,脉冲放大整形,然后计数。

2,脉冲性质如下,一个脉冲幅度70mV,脉宽2ns左右,脉冲间隔平均100ns。

这时放大电路的PCB布板应按照高频信号来布板吗?

电路设计及布板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网友A:
70mV不小了,只是计数的话,不一定要放大吧?

直接拿高速比较器监测就行了。源阻抗很低的话,甚至可以用传输线变压器升压

网友B:
传输线变压器?没听说过,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