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15老是坏,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9-07-19):
正常情况下,其输出端电流很小,不到0.1A,且没有感性负载,输入电压24V左右,表面一点也不烫。

坏的情形是输出才8V左右,而且我测了好多个都是这个数值。另外,之前这个器件是插件的,并没有发现坏的情况,改成贴片后就多了。在出厂检验时并没有发现坏的,都是出去之后运行一两天坏的多。

旁边还有个78M12,只是输入电压比78M15小2V,但输出电流大得多,反而没有发现坏的情况。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78M15坏。

网友A:
输入电压稳定吗?也许买了假货?

网友B:
品质问题或输入电压过高

标准78系列的最高输入电压应为35V,不排除某些设计的输入容限较低。另外注意输入电压的峰值是否超标。

网友C:
to 1

用示波器看一下,上电时输出电压波形,看系统阻尼大不大?

网友D:
封装没画错吧

封装画错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E:
看先是不是78M15输出端电容太大

输入掉电了,输出端的电压下降慢,造成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端电压,原先的78系列电路,都在输出和输入端接个二极管

网友F:
可以试一下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G:
反向击穿的可能

网友H:
出厂老化都不做?居然有人敢买你的东西,你弓虽......

  78M12 入 22V,电流大得多,假定为0.1A,其上发热大于1W!确定没问题?
  损坏原因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输入电压峰值超过器件限值、也可能是改贴片后配套的电容选择不合适造成自激、芯片散热面积不足/热阻过大。
  你的电流很小是多少?50毫安?24-15 = 9,热耗近0.5W,M12裸装的话温升可能超70度,若机器散热不佳,夏天时间长点怎么不会出问题。

网友I:
在78M15输入前加个电阻试试

电阻选择根据计算,略小些,功率在2W左右的电阻。如电流用0.1A,那么24-15-2.5=6.5V,6.5/0.1=65R,IxIxR=0.1x0.1x65=0.65W,所以用个2W的电阻应该保险些,阻值用51R,稍小些,保证系统可靠工作。如果系统正常工作,那么再换成两个24R/2W或27R/2W的试试,在保证系统可靠工作的前提下,电阻工作时也不要太热,有些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出厂前老化是好的,到了客户那一个月左右就坏了
用的是78L05(SOT-89),最近有一批是批次坏,这个板子做了五六年都没有问题的,客户使用也没问题,所以郁闷呀,实物就是个433.92MHz的发射器,DC12V(23A)供电

网友J:
受控电源和仿真图

实际电路中,J2是轻触按键,J1是单片机I/O控制,R5没有,Q2的C极接78L05的输入.图中为J1断开,J2快速开关所仿真的结果,Q2的E极最高电压为19.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