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L电路零点问题一点疑问

楼主(2009-07-21):
(无正文)

楼主:
上传图

图片如下:

网友A:
to 1

Q5基极和Q4发射极的两根线怎么相交了呢?明显不对嘛

楼主:
sorry ...

手误。。。改正一下...问题依旧

网友A:
to 4

NPN和PNP的放大倍数加大试试,
如果不想改MODEL的话,R121只能试着变大了

楼主:
回5楼

 谢谢指教 通过R调整简单 但我的疑问是有必要调整这个零点吗?不调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B:
中点不调到Vcc/2会有截止失真

就象输入了正玄波出来的只是半波一样.这个很重要.
你这个电路还会有交越失真.

网友A:
to 5

调不调主要看是否你的电路适合。
既然是做功放的,输出电容才100n,是不是太小了呢?电容存储的能量能否提供下管PNP工作在线性区呢?

楼主:
re:

re gaohq: 这个电路只有放大电流作用没有放大电压,输入信号控制不是很大不回斩波失真;而且功放管工作在AB类也不会有交越失真。

re: 功率比较低,频率也不高,C足够了,嘿嘿

网友C:
调到中间失真会更小

确实是没有交越失真,但是本身非线性导致的失真还是有的。
调到vdd/2的时候失真要比这个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