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的二极管这么牛X!

楼主(2009-07-22):
(无正文)

楼主:
to 2

你的意思是在输出再加一个大电解电容进行二次滤波吗?

二极管的话,位置是输出接正,输入接负吗?

网友A:
压差太大,效率低

你既然是全桥整流,前面12VAC输出足矣,不许15VAC

楼主:
to 4

你的意思的变压器要12V输出的?

网友B:
4楼 电压需要15V

交流输出电压低了 电源在电网电压稍微低一点就无法工作.
楼主需要在7812的输入输出加电解电容.大小随负载大小确定.

楼主:
2次修改图

各位看看这回呢?可以投入实践了吗?

网友C:

是我见的电路少了,二极管这样接》?????

网友D:
发光二极管可以放到输出

78系列的芯片不知道有没有最小电流限定。
反正我上次遇到一会。没输出,加个很小的负载就有输出。

网友E:
10uF的电容也不大.

前面2200uF,后面10uF,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楼主:
to 10

已经换成1000的了

网友F:
将输出端10uf换成几百uf(470uf)

虑低频要大电容啊,老兄,搞那么小

网友G:
7812输出端用到1000uF没有必要

这么大容量,下电时如果负载很轻,输出端电压降落很慢。如果下电后短时间又上电(例如二、三秒之内)某些器件将不能正确复位,从而不能正常工作。输出端电容有10uF已经足够。

网友C:
!!

原来是为了给电关断时,输出端电容的高电压提供放电途径的!
OOOOOOOOOOOOO,学习了~

楼主:
to 13

有道理啊  真的是学到了新东西了  谢谢

这样吧  我打算把输出的电容换成470uF  不太大 也不太小  这样差不多了吧

网友H:
电容的大小是和你的负载大小以及你对纹波的要求!可以在电路出来后测量一下!

网友I:
输出电解我一般的取值是10uF/50V或4.7uF/50V
变压器次级电压13.5V最佳,当然如果你的散热片够大也无所谓了

网友J(2009-08-31):
7楼二极管似乎接反啦!

网友K:
7812前面采用RC滤波好一点,电容没必要加那么大,费钱。后端电容的大小由负载以及要求的纹波而定。变压器次级电压15V-12V。貌似效率比较低,次级电压应再降一些。另外你的二极管,起保护作用感觉也不是这么接啊,保护什么啊,是保护7812吗,个人认为可在7812输出端接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流反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