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电压低电流的交流信号采样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9-07-22):
问题:最高电压为1V电流为2uA,最低电压为2mV的交流信号怎样进行采样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要采样电压还是电流?

取电压信号,内阻要足够大;取电流信号,内阻要足够小。仅此而已。

楼主:
采样电压 to2

我要采样的是电压,我不知道这样采样2mV的电压,因为这个交流电压的幅度太大,如果放大的话,最高电压可能就很高,所以一直不知怎么办,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不用放大阿

加一个Buffer直接进AD啊

网友C:
如果有多的AD口,可以分成两路来采集

楼主:
分两路采集

分两路采集,应该可以,我试一试,多谢各位的回答了

网友A:
输入范围分段就是了

万用表量电压的方法总该见过,示波器输入也是一样。
当然,做成自动换档更好。

网友D:
自动量程

自动量程分档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总的来说,就是对不同的电压,进行不同的处理

总的来说,就是对不同的电压,进行不同的处理,也就是说对低电压进行较大的放大,然后通过一路AD进行采样,对于高电压进行较小的放大,然后通过另外一路AD进行采样,是不是啊?

网友D:
嗯,是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回9楼

不必用两片AD吧?
那样成本太高了。
用可编程运放,或者用一片模拟开关控制运放反馈量。

网友E:
这个好像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吧?

如果没有过多要求 就放大一下直接一个16位AD采集就可以了吧?
 控制一下噪声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真能躲猫猫

总是不交代清楚要求。
现在大概可以看出楼主的信号源内阻较大,在几百千欧的水平,是交流的。
但是没有交代频率,还有这1V是PP值还是有效值,是单音还是混音的。这最低电压2mV是什么意思?是指有效分辨力还是最小量程,精度要求多少?
如果这个交流的频率是50Hz或音频信号,2mV的有效分辨力,那么处理起来很容易,LM358可以应付,更好一些的可以采用TL071之类的低噪声运放。如果2mV的最小量程,并且精度要60dB,那么可能会很难。
如果信号频率是若干兆,那就更难了。

楼主:
to 12,13

真对不起,没有把问题交代清楚,
这是个交流信号,2mV和1V分别是交流信号的峰值电压,频率是50HZ的,单音信号,采样的精度当然越高越好,最起码也要把2mV的电压采样出来吧,所以采样精度是1mV。
再此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F:
那就好办了

如果你用的是带12bitADC的单片机,参考电源2V~3V的,那么就不需要对信号进行放大了,只要用三极管做个缓冲器就可以了。
如果是10bitADC,则应该用放大器将信号放到最大为接近参考电压值为好。
由于是50Hz,所以完全不要考虑芯片或三极管的噪声,只要注意不明显引入噪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