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叠加原理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如图所示为一个由门电路组成的斯密特触发器。

叠加原理: 对于线性电路,任何一条支路的电流,都可以看成是由电路中各个电源(电压源或电流源)分别作用时,在此支路中所产生的电流的代数和。

请问如何根据叠加原理得到 V2 = ( R2/(R1+R2) )*VI + ( R1/(R1+R2) )*V0

网友A:
先认为V0=0 得等式右边项1 再认为VI=0 得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