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稳压电源中如何减小纹波?

楼主(2009-07-29):
(无正文)

网友A:
多用几个滤波电容并联,换成ESR低的电容

网友B:
滤波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电感没绕对,不起作用。另外变压器也得好好设计。
电容太大影响瞬态响应。

网友C:
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多少W

楼主:
多谢回答

线性电源,15w左右,纹波小于10mv,电容应该如何选值,是不是10uf左右?我是菜鸟,虚心求教!!

网友C:
根据纹波频率选择电容

低频的容易滤除,用电解电容就可以,高次谐波用瓷片电容 多并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