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问题。

楼主(2009-07-30):
    我搭了一个小信号放大的电路,图如下:
    电路分两级,通过可调电阻来调节放大倍数,我调的是前后两级各放大11倍。当信号输入时,第一级工作正常,但在第二级就发现虽然放大倍数正确,可是参杂着负的直流分量。比如输入10mV,第二集输出虽然是1V左右,但是参杂着-500mV左右的直流分量。当信号逐渐增大时,直流分量逐渐减小,这是为什么呢?

    请赐教。

网友A:
在输入、12级之间各加1个RC隔直电路

网友B:
估计是输入失调电压被放大了

如果是交流放大,如2楼所说,应该加电容耦合隔去直流分量。
如果要求频率响应到极低频甚至直流,加调零电路,最好是换低失调低温度系数的精密运放。

网友C:
同不明白

“当信号逐渐增大时,直流分量逐渐减小”这点好奇怪。

楼主:
re

呵呵,不好意思,貌似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换个测量的方向效果就好了,但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