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的选用

楼主(2009-07-31):
不知道各位在电路的设计中有没有碰到磁珠选用的困扰。

磁珠,是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脉冲干扰,吸收静电干扰的,这是他的作用,都很可以理解。

但是,磁珠的参数一般是:100R@100MHz,50R@100MHz...怎么都是@100MHz的啊,如果我用来做电源的高频噪声抑制,高频脉冲频率不知道,那怎样来选型号呢?或许知道了高频噪声是333MHz,那又怎样选啊?

还有,我还碰见过0R的磁珠,晕~ 难道这个又跟0欧姆电阻一样有n多特殊用途...摆渡google没找到,求教!

网友A:

磁珠的参数主要有DC阻抗、阻抗-频率特性、最大允许通过电流值。
DC阻抗: 磁珠的直流阻抗都是接近于0的,一般0.01欧姆、0.04欧姆等等。直流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因为磁珠是用来滤除高频噪声的,而不是当电阻用的。
阻抗-频率特性: 一般标称值是xxΩ @ 100MHz,表示在100MHz时的阻抗值,至于为什么是100MHz,就不太清楚了,大概是生产厂家的一个标准吧。
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在数据手册上一般都会有一个阻抗-频率特性曲线,比如你想滤除的噪声是333MHz,当然选择333MHz对应的阻抗值最大的磁珠比较好了。
最大允许通过电流值: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留一些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B:
恩,没用过,帮不了

网友C:
磁珠那玩意都是有个中心频率的,如果只知道大概的频率感觉还是用电感比较好吧

网友D:
不知道电源上可能的高频干扰频率你怎么选择磁珠?选择磁珠就要根据该干扰频率下电路的阻抗去计算得到应该选择什么规格的磁珠。另外,100R@100MHz这种写法的意思是该磁珠在100MHz测试频率下测得阻抗为100欧。实际现场频率肯定不在这个点上,所以你要去查得这个磁珠的阻抗曲线,通过阻抗曲线得到该频率点上磁珠的阻抗。

网友E:
楼主,你可以查看村田等公司的datasheet,那上面有完整的曲线,而非一个频点的阻抗。
PS:如果你抵制日货,可以查看伍尔特的,hoho。

网友F:
磁珠看曲线,阻抗-频率特性,在要滤除频率点上谁的阻抗大就选谁,简单点想就可以了,其他功率电流和电阻规格一样看就是了,电阻也有感抗,实际上不是做超高频谁又会去注意

网友G:
电源滤波用高频扼流圈加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在并联几个不同电容再次滤波。个人认为电源滤波电感作用就是滤除高频,没必要在乎频率多少。磁珠没注意它的规格,只是用它做隔离了

网友H:
磁珠由氧磁体组成,电感由磁心和线圈组成,磁珠把交流信号转化为热能,电感把交流存储起来,缓慢的释放出去。

在高频段,阻抗由电阻成分构成,随着频率升高,磁芯的磁导率降低,导致电感的电感量减小,感抗成分减小 但是,这时磁芯的损耗增加,电阻成分增加,导致总的阻抗增加,当高频信号通过铁氧体时,电磁干扰被吸收并转换成热能的形式耗散掉。
  铁氧体抑制元件广泛应用于印制电路板、电源线和数据线上。如在印制板的电源线入口端加上铁氧体抑制元件,就可以滤除高频干扰。铁氧体磁环或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干扰和尖峰干扰,它也具有吸收静电放电脉冲干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