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低噪声放大器

楼主(2009-06-02):
需要设计一个低频低噪声放大器,将差分信号0-10uV,频率0-100Hz;放大为2.5V。欲分为三级放大。 在前置级想用运放组成差分放大器,现在手上有运放ADA4899-1,3dB频带达600MHz,不知道其低频特性如何。在datasheet上其Voltage Noise vs. Frequency只到10Hz,而失真/频率曲线只到0.1MHz。现在不知道这块运放能不能满足在低频段低噪声低失真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2152713338.jpg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2152759711.jpg

网友A:
应该是问题不太

应该是问题不太,理由是从曲线的趋势上看。是可以的。这个芯片我用过。不过我是在1khz上用的。

网友B:
0~100Hz信号最好不要用太高速的运放,

否则,可能多出很多麻烦。OP07的效果都会比这个型号要好。
楼主做好去看一下“零漂移”的运放,失调在10uV左右,温漂在10nV/度左右。

当然,如果你的信号频率不包括“0”Hz的话,就不需要“零漂移”了

楼主:
谢谢LS两位

谢谢LS两位!!!!再研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