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源滤波器接到变压器副边还有效果吗?

楼主(2009-07-02):
我设计的一个线路板(线路板作为产品提供给客户),由于需要加电源滤波器,但是,一般的电源滤波器都是外接线的,我想用那种焊接到PCB的电源滤波器,但又不想引入强电到板子上,所以想把滤波器接到变压器副边,这样,线路板上可以避免强电输入,也避免了客户安装滤波器时平行走线导致性能下降的问题。不知,把滤波器放在变压器副边(整流桥的前端)是否有效?

网友A:
有了变压器,

滤波器可以不用.

楼主:
对于来自于200A的SCR斩波造成的干扰如何滤除呢?

我的另一个产品由于变频器和线路板安装在一起,结果,5V电源上有很高的毛刺,关闭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5V电源就是通过变压器整流滤波加7805构成的。即便上5V上加了又6.8V的TVS二极管,仍然有毛刺,所以我这个板子上相增加滤波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毛刺是+5V上的吗?

测量方法很重要,也许你量你板子上的某一段线两端就有很高的毛刺。

另外,也许给变频器的220VAC输入加EMI滤波器更好

楼主:
楼上的方法值得一试,我总想着抗干扰,却没想过卡住干扰

网友C:

你如果把220V电源滤波器接到变压器副边,滤波效果很差。

楼主:
我自己用共模电感和电容在变压器副边做个滤波器怎样

我见有人这样做过,效果如何我不清楚,在副边设计滤波器只需3元成本,买一个220V的电源滤波器,最便宜的也得10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