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吧

楼主(2009-07-02):
如图1和图2分别是4阶滤波前后的对比图。图1是一个50mV 200Hz信号叠加在2V 1Hz的电压信号上面的结果;图2是4阶高通滤波后的信号。
滤波器的目的在于处理掉那个2V 1Hz的低频信号,4阶截止频率为200Hz的高通都用上了,结果还这样,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恳请知道的朋友帮助初入电行的小弟一把,谢谢

楼主:
上图是图2,图1在这

如题

网友A:
你用的是高通还是低通,感觉像低通

楼主:
回3楼

上面的图是图2,下面的图是图1。传的时候搞颠倒过来了

网友B:
下面是图2,上面是图1,更像是低通

把200HZ的信号滤掉了,把你的滤波电路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