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运放问题

楼主(2009-07-03):
如图问题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DC跟随啊

DC无放大,是跟随.至于110mV以下,是不是本身工作点就这样?

楼主:
可能是电流不够

是的 DC是无放大 我这个就是一个 AC放大 所以 输入 有变化 就可以放大 平常是不变的
你说 电流不大有可能 我把R6换成100k  110mv 也可以DC跟随 AC放大。
如果在不降低R6阻值的情况下  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呢?

楼主:
R6变小就可以 有没有其他办法

2楼: DC跟随啊
我把R6换成100k  110mv 也可以DC跟随 AC放大。
如果在不降低R6阻值的情况下  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呢?

网友B:
R5 R6 都减小10倍

应该就可以了吧 用这么大的电阻没有必要的 大电阻还贵
而且电阻值大了热噪声也更高,影响你输出的信噪比。

实在不想换貌似换个运放也可以。怀疑是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太大,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好说,期待大侠。。。。

网友C:
我是初学的。

疑问:
1.C7为什么不直接接地,再并上一个47K的电阻,而要接到2脚呢?
2.减小R6只是减小了反馈,为什么能降低2脚的工作点呢?要降低2脚的工作点应该减小R5才对呀。
希望有人解释下,不胜感激。

楼主:
用信号的通过的频率是不是变高了

5楼: R5 R6 都减小10倍
R5 R6 都减小10倍 我有用信号的通过的频率是不是变高了,我的有用信号频率很低的?

网友B:
C9加10倍就可以了吧

然后再加大这一级的隔直电容 就是和C10功能一样的那个电容。
不过仔细看看之后我怎么感觉你的这个低通 通频带有点夸张?

楼主:
通频带是有点夸张

to dincoaur

我这个信号频率很低

然后再加大这一级的隔直电容 就是和C10功能一样的那个电容。
不过仔细看看之后我怎么感觉你的这个低通 通频带有点夸张?

如果再加大 C8的话 这个电容就有点恐怖了啊,C9加大试过了 没用,C8没加过。

网友B:
我是说减小R5 R6 的同时 加大电容

减小电阻是为了解决你现在的小输入电压不放大的问题,
加大电容为不改变通频带。 要一起做的
。隔直电容不是C8 你电路图上没画。

楼主:
没有其他隔直电容了

to dincoaur
前面已经没有隔直电容了,输入就是 连个电阻分压 。
不知道 dincoaur所说的隔直电容应该在哪里。

楼主:
当C8减小或是 R5减小的时候

to dincoaur
在我试验中 当C8减小或是 R5减小的时候 (放大倍数不变)低频信号的衰减就变大。

网友B:
你设置的通频带到底是多少啊?

老实说 我有点迷茫了。。。。。
另外这个原理图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拿的例子啊?

楼主:
带宽 0.1HZ左右

TO dincoaur
带宽 0.1HZ左右

网友B:
这个。。。。。。。。。。。。。。。。

要不然在前面加一级放大吧。或者这些都不动换个运放 输入偏置电流小的。

楼主:
用TL072不行

用TL072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那种运放

网友B:
运放太多了。。。。。。。

你可以在网上找找啊,你是学生吧?学生申请芯片很容易的啊,一般公司都会给的,尤其是运放这种东西。去TI AD 凌特 美信 找找看吧。
单电源供电,1/f噪声低的
我没用过做这么低的频率的 你自己看看吧

楼主:
不好意思 模电实在在不行

不好意思 模电实在在不行
很惭愧 我不是学生,

网友D:
就目前能看到的电路而言,

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准备使用单电源供电,并且使用TL072,那么电源电压应该有40V左右才可以。因为,你输入的信号幅度有130mV,设计增益为100倍,那么输出就有13V,如果输入的130mV是指有效值,那么输出信号的36.7V。而40V的带能源电压显然超过了TL072的范围。
所以以上电路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图上看你的信号应该是1Hz左右的交流信号,信号幅度约几十mV这样的信号处理起来应该是比较方便的,用LM358就可以了,但是需要将增益适当降低。

网友E:
可能是太接轨了

电压太低的时候,已经超过运放的调整能力。

是rail-to-rail吗?拆除不必要的负载,包括R5和C10,可能再低一点还可以“跟随”的,但还是有个限度。

网友F:
又是单电源。。。

- - |

网友B:
其实我感觉

最好还是前面加一级 放大 后面一级滤波就可以了

只是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这个电路 会在100mV一下就不正常工作。

有没有哪位大侠能给我讲讲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这个其实前面加个放大级就能解决

我只是很奇怪 为什么他的电路小信号输入不正常工作

他在单电源工作应该 前面有偏置的  感觉不应该是轨到轨的问题啊

网友E:
原因已经解释清楚,但

因不知道器件型号,不能再进一步了

网友G:
一群人在讨论啥呢?

很久不来这个论坛了,发现大部分工程师还是那样:没有一个人仔细的看一眼TL072的Datasheet,TL072远不是理想运放。

里面明明白白的写着:

正负15V供电时,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典型值是-12V;LZ的负电源都是AGND了,你说最低输入电压是多少?

Datasheet里面的每一个指标都是有用的

网友H:
可能运放不是轨对轨的

可能运放不是轨对轨的,你试试,把电路叠加个1/2V+,把信号拉到中间

c9 r6是管低通
r5 c8是高通

fc=1/2pi*r*c

网友I:
我是初学者

这个电路我也不清楚,有哪位大侠上传一些基本的分析方法,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J:
可能太接近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