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A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各位前辈, 我想问问:MC34063A接IN5819是作稳压用,还是整流用?
 我看了MC34063A 放在二脚貌似作稳压用,放在一脚作整流用。若作稳压用,为什么不用其它的稳压管哟??难道仅仅是IN5819的反向峰值电压可达40V这一点。。。。。  呵呵   希望各位前辈多多发言呀!!!!!!!

网友A:
上个图吧

别人才知道你问的什么呀。

网友B:
整流用的

网友C:
那个叫续流二极管,当然算整流了。

网友D:
续流二极管

跟整流的理念不一样,看开关电源的相关资料。

网友E: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其实,这是变频器控制板上的一个供电小电路,上面的DSP芯片上电就发烫,起初我以为是供电电路有短路现象,所以看了看MC34063A的datasheet,(如图)所以才有此一问。。。。  呵,对硬件不怎么懂呀。呵呵,现在问题找到了哈。 再次谢谢各位前辈!!!  祝各位每天开心。。。

网友B:
按楼上的电路

此二极管作续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