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准备做一个上下限报警装置,但上下限的电压差只有0.02V左右(上限电压为2.66,下限为2.64),所以想到用运算放大器,先将上下限都减去2.6V,上下限变为0.6V和0.4V然后将差值放大10倍,上下限差值为2V。再驱动窗口比较器,运算放大器为LM2904,且是10V单电源供电.
实际焊接测量的结果不是4V和6V,换成双电源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差分放大器砍掉大部分固定的直流分量

网友B:
如果楼主的想法可行

那么,直接用LM2904做比较器也可行,如果这样(直接用LM2904做比较器)不行,那么用LM2904放大之后同样不行。
上下限有20mV的差,如果工作的温度范围要求不是很宽的话,直接用LM2904(或LM393之类的)做比较器应该是可行的。否则需要用OP07之类的精密放大器了。

网友C:
需要一个高精度的电压基准

网友D:
怎么感觉LZ的数学不好,算错了,消去共模,分别为

0.06与0.04V,需要放大100倍才有2V压差吧。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基本上... 这个... 很难...

网友G:
赞同2楼的方法!

赞同2楼的方法!

网友D:
发现qczq在运放上很有一套,

网友C:
怎样才能砍掉大部分固定的直流分量?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同意7楼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将电源换成+15和-15V,用单级运放放大100倍,上下限输出已经有2V的压差了,灵感来自大家的提醒,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