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被光电开关搞死了!

楼主(2009-07-07):
我用的是“凹”型的光电开关,它包括一个发光管和一个接收管。
我把接收管理解成一个光电池。所以,有光时它应该产生一定的电动势,这个电动势足以推动三极管。
我用的电表是数字的。
第一次,如左图,用5V供电,1K的保护电阻。结果发现:发光管的压降是1.14V,并且接收管有>1V的电动势。尽管我没有接个三极管上去实验,但我想推动三极管是没有问题的。总之,这次实验应该算成功。
第二次,如中图,电源是干电池经过升压后得到的3V。结果发现:发光管的压降是1.1V,并且接收管上量不到电动势!
最后我狠狠心,如右图,电阻也不要了。结果发光管的压降达到了1.14V,但接收管还是量不到电动势!
上述实验反复了多次,结果不变。
哪位大侠能给点提示呢?
谢谢!

网友A:
唉,怎么说你

难道连规格书也不会看吗

网友B:
晕,接收管哪是什么光电池啊?那是光敏三极管!

要外加电源做三极管用
你把原理搞错了,当然结果会不对啦~~~

PS:
光电池可不便宜哦

网友C:
输出要加个上拉,才能测到高低电平……

网友D:
re

楼主对原理理解的不清楚啊,光电三极管和光电池不一样啊

网友E:
花探得太多了吧,电着了耶

B接地,A接1K再接5V,A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