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M324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我用LM324做一个同相放大器
放大倍数为10倍
采用的是单电源+5V供电。
我连上后发现对一个正弦波只有正周期的有放大,负的部分出来后全部为0.
请问这是为什么,是电路连接,还是电源供电不对?

网友A:
单电源怎么能出来负电压?你正负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同ls

改为正负电源供电 或加直流偏置

楼主:
解决了

谢谢了,要改成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