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io控制的电源开关用三级管好还是场效应管好?

楼主(2009-07-07):
常看到三级管 和场效应管开关
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A:
看你要求而已

小电流可以考虑用三极管
大电流可以考虑用MOS管

网友B:
这个很难说

io可能是指单片机的输出引脚。
一般单片机的输出电压不足以驱动增强型大功率场效应管。而电流也不足以驱动大功率双极型管。除非选用很低开启电压的场效应管或达林顿双极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