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电路

楼主(2009-07-07):
(无正文)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R1下端可能还有个对地的电容

网友B:
4148是不是热源控件?

网友C:
Q2电子开关,上电导通
OUT三态

网友D:
这样问真是难为人啊,估计提问的人也比较难受

网友E:
瞎扯

单纯的这么问就比较难回答了,估计R1是一个传感器;例如光敏,热敏电阻什么的,做感应控制之类的用的吧

网友F:
4148对光不敏感吧。

R1楼主要落实。

网友G:
掉电检测,哈哈~~~

电源电压低至于1.4V以下,输出低电平,高于1.4V或低于0.7V,输出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