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统宝2.5寸液晶显示屏??

楼主(2009-07-08):
  图像里有向上翻滚的干扰和非常细的斜纹干扰,请大侠多指点??我应该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A:
2.5寸液晶显示屏

应该是你连接线的原因,有信号干扰,液晶屏本身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检测你的单片机

楼主:
谢谢 与单片机有关??

 我的单片机和屏之间通过SPI总线连接起来的,用IIC总线与T118B相连,在没有接什么呀???请您再细说下,谢谢。

网友B(2009-08-08):
应该是视频信号受到电磁干扰,信号输入T118前串电感和加电容虑除,或在T118B的CPH1输出加串电感和电容对地消隐。另外想请问一下,CPH1输出时钟怎样将其降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