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正向压降VF<0.3V 的型号

楼主(2009-07-08):
(无正文)

网友A:
正向电流有多大?

  如果不限制电流参数可以说几乎所有二极管都符合要求,而过大的电流又可以说几乎没有合适的二极管!

网友B:
小电流工作时几乎所有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都<0.3V

网友C:
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在0.2V左右

    问题是工作电压、电流、频率、反向漏电流等参数要适合才行,即便如此,还有个是否能批量采购到的问题,最好通过电路设计解决,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轻松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