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线性稳压芯片输出电压

楼主(2009-07-08):
菜鸟 请教各位

线性稳压芯片输出电压与所带的负载有关吗?

带负载与不带负载,其输出电压是一样的吗?

我使用1117M3 0321,不带负载怎输出电压不是3v,而是约为4.2V
加不同的负载电阻输出电压变化。

谢谢各位

网友A:
要么IC有问题要么你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B:
只要负载不超过它的电流极限

就不会出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