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作保险丝用?线宽,线长怎么确定?谢谢!

楼主(2009-07-09):
    您好!我在一个家电产品上面,看到人家用类似蛇形走线的方法,做的保险丝,觉得很有意思。但不知道它的可靠性如何!该走线通过的电流大概就4A多,交流的。蛇形走线线宽有2mm。
    请问,有人用过吗?该怎么设置?想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还有这么干的?

蛇形走线,那是保险丝吗?

楼主:
“蛇形走线”做保险丝

    有啊!是做在功率部分的。

网友B:
还真有不怕着火的

网友C:
....

走线做保险丝用.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D:
那还叫保险丝吗,干脆在板上绑个TNT得了。

那还叫保险丝吗,干脆在板上绑个TNT得了。

网友A:
楼主大概没有搞过强电

保险熔断时温度很高,若电源电压较高(几十伏,甚至不到二十伏),将引起电弧,而电源内阻较小时电弧很难熄灭。时间稍长,就会使附近的元件烧毁,甚至引起火灾。故正规的保险均放在耐高温的容器中,至少是密封的玻璃管或瓷管。为灭弧,甚至管内填石英砂。更高功率的电弧,为灭弧要使用灭弧罩,或将触点置于油中或特殊高压气体中。
电路板没有灭弧能力,用板上走线代替保险,非常危险。

网友E:
用在家电上??怎么过关的,贴个牌子出来,以后绝对不用

网友F:
楼主所说的那种走线可能是用来作电流采样电阻的

大概可以得到一个10到几十毫欧姆的铜电阻,虽然温度特性不好,一致性也不咋的,但是便宜,用作几安培级的电流采样问题不大。

网友G:

fzyuan 正解

网友H:
解释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楼: 楼主大概没有搞过强电

保险熔断时温度很高,若电源电压较高(几十伏,甚至不到二十伏),将引起电弧,而电源内阻较小时电弧很难熄灭。时间稍长,就会使附近的元件烧毁,甚至引起火灾。故正规的保险均放在耐高温的容器中,至少是密封的玻璃管或瓷管。为灭弧,甚至管内填石英砂。更高功率的电弧,为灭弧要使用灭弧罩,或将触点置于油中或特殊高压气体中。
电路板没有灭弧能力,用板上走线代替保险,非常危险。

网友I:
很多日光灯电子整流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J:
那是做的电感

那是做的电感哇  晕倒

网友K:
保险。。一次性的?

保险。。一次性的?。。。。。。。。。高成本。。。。。

网友L:
曝光

苹果MP3的充电器交流保险丝就是用的W/8小电阻在做。

网友M:
所以中国货便宜啊,谁见了都怕

谢谢maychang,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