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9-07-10):
电路如图所示,在A到B之间的线路会根据功能不同而通过69.55MHz,3MHz,9MHz,73MHz,78MHz,177Mhz,1.6HGHZ,这些不同的频率信号都是最初的69.55MHz晶振通过不同的分频和混频而来,为了监测AB之间的信号之否正常,而把该信号通过二极管D,电阻R ,电容C引入模拟开关,

请问在模拟开关输入端的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很显然不是拉,D已经检波拉

网友B:
不是吧

模拟开关到了10M左右已经是上限,如果二极管可以检波,那么取的是信号的确良包络值

楼主:
顶上来,让大伙分析分析!!

网友C:
这里真正的开关是二极管D

用PIN二极管,D导通时,内阻很小,信号通过C短路到地。

看不到具体电路,无法分析

网友D:
小李志  说的对

网友E:
测的是功率吗?

晶振出来的信号太小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