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源接个电容(高手才进)

楼主(2009-07-11):
有个交流电源,   电源输出的一条线(编号为1号)电势按正弦曲线规律变化(0变化到+5v变化到0变化到-5v),电源输出的另一条线(编号为2号)电势一直为0, 显然,如果电源接个电阻构成闭合电路,电流的大小,方向都发生变化。

现在我用这个交流电源接个电容,情况是电源编号为1号的这端,接到电容上,一号端的电势不断变化,导致和电容电势不同,有电势差的存在,因此,这一方向上显然有电流,

关键是电源编号为2号这一端,电势一值为0,2号端接电容,可电容电势也为0,这样显然没有电势差,以此,电源2号端和电容间就不存在电流

我想请教高手,这不是和交流点接电容,相当于通路矛盾吗?

网友A:
一点也不矛盾

“可电容电势也为0,这样显然没有电势差”这句错了。电容无所谓电势,电容两端有电势差。

楼主:
2楼这位朋友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可电容电势也为0,这样显然没有电势差”这句错了。电容无所谓电势,电容两端有电势差。

===================================================================

2楼这位朋友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在电场中如何一点都有电势,电势对与同一参照点而言是有大小的

电容加电后, 断开电容两端, 可以测出电容任意一端的电势(比如一端是+5v,一端是0v,参照点以大地为0电势点)

这里的任意一端的电势实际是电势差(对0电势点而言是差),

而对电容两端而言,也是有电势差的(两端电势相减)

网友A:
我想,已经完全理解了你的意思

“电源输出的一条线(编号为1号)电势按正弦曲线规律变化”
“电源输出的另一条线(编号为2号)电势一直为0”
这两句已经说了:电容一端电势为零,另一端电势按正弦规律变化。那么电容两端电势差也是按正弦规律变化。正是这个“变化”使电容中有电流。

网友B:
哎,看看电路吧

我不是高手也进来了,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一个-J(1/WC0

楼主:
还是搞不懂

4 楼

“电源输出的一条线(编号为1号)电势按正弦曲线规律变化”
“电源输出的另一条线(编号为2号)电势一直为0”
这两句已经说了:电容一端电势为零,另一端电势按正弦规律变化。那么电容两端电势差也是按正弦规律变化。正是这个“变化”使电容中有电流。

=========================

电容两端电势差也是按照按正弦规律变化, 这句话没错, 但电容是两块有一定距离的金属片,两金属片不接触,所有,电流是不能从一块金属片流到另一块金属片的 比如在直流电源中,电容就是断路

我想知道, 电源2端 和 电容金属板(电容有两块金属板,我这里

的金属板是指和电源2端联接的那一块)之间为什么会有电势差?

网友C:
楼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不用高手了吧,入门者都应掌握的基本功。
你的问题可以用7个字表示:5V交流接电容。

=========================================================
我想知道, 电源2端 和 电容金属板(电容有两块金属板,我这里
的金属板是指和电源2端联接的那一块)之间为什么会有电势差?
=========================================================
有电势差吗?我认为没有。

网友A:
楼主没有注意“变化”这个条件

电容两端电势差不变化时当然没有电流。
中学物理课的内容。

网友D:
我来试试

电容和电源2端联接的那一块金属板没有电势差,当然,电容的这一极电势为0。之所以有电流,是因为这一极金属板有另一极感应过来的电荷。记得中学就做过试验,将一个带+电荷的物体接近一个接地的金属球,就有电荷从金属球中流出,如果远离,就有电荷流进。这是一个道理。

楼主:
8楼的解释有一定道理

好容易有个高手做了个合理解释,但是有没有其他更权威的解释?

网友E:
电容

   电容之所以能“过” 交流电,在于其存储电子,外部电场大于内部电场,注入电子,反之,释放电子,直到电场平衡。
   一分为二简化看,假设负载串联在电容后,正弦正上半弦,电容注入电子,电子流过负载,下半弦,电容开始释放电子,电容其实就象一个串联在电路里面的电池,串联的电池放电,电压电流始终与正弦同相,表现为电流过了电容,要是直流,只是充下电,有瞬时电流,后面电容电场平衡,电子不运动。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要是电容未放完电,正弦转向,这就涉及到相位的提前问题,其实都可以手画出相位曲线,不必复数

网友F:
实际上,电容器两个极板之间是没有电流流过的。

不过为了计算简单,假设了一个存在的电流,并且这个电流的名字叫“位移电流”。这个问题在100多年前就解决了。

楼主:
9楼和12楼都说得很好

9楼和12楼都说得很好

9楼解决了这个问题,真正的高手

12楼补充也很到位

网友G:
这样。

有个交流电源,   电源输出的一条线(编号为1号)电势按正弦曲线规律变化(0变化到+5v变化到0变化到-5v),电源输出的另一条线(编号为2号)电势一直为0, 显然,如果电源接个电阻构成闭合电路,电流的大小,方向都发生变化。

现在我用这个交流电源接个电容,情况是电源编号为1号的这端,接到电容上,一号端的电势不断变化,导致和电容电势不同,有电势差的存在,因此,这一方向上显然有电流,

(以上是你原来的内容,只是去掉了最后两行,也就是你的问题)

看2端:
因为你是把2端作为参考点,所以电压是0V。   正确。
2端电流:交流电源1端-----C-----交流电源2端----交流电源内部,形成一闭全回路。
没有任何节点。
所以2端的电流与1端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H:
极限概念

1,如果两点间阻抗不为零,必须有电位差,才有电流.
2,如果两点间阻抗无限接近零,无限小的电位差,也有电流

 所以说,电位差为零(无限接近零),阻抗无限接近零两点间有电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我是菜鸟,没搞明白

14楼: 这样。

有个交流电源,   电源输出的一条线(编号为1号)电势按正弦曲线规律变化(0变化到+5v变化到0变化到-5v),电源输出的另一条线(编号为2号)电势一直为0, 显然,如果电源接个电阻构成闭合电路,电流的大小,方向都发生变化。

现在我用这个交流电源接个电容,情况是电源编号为1号的这端,接到电容上,一号端的电势不断变化,导致和电容电势不同,有电势差的存在,因此,这一方向上显然有电流,

(以上是你原来的内容,只是去掉了最后两行,也就是你的问题)

看2端:
因为你是把2端作为参考点,所以电压是0V。   正确。
2端电流:交流电源1端-----C-----交流电源2端----交流电源内部,形成一闭全回路。
没有任何节点。
所以2端的电流与1端是完全一样的。

====================
为什么2端电流和1端电流完全一样? 他们的方向应该想法才对

1端流出,2端流入

网友J:
菜鸟闯入

我是一民菜鸟,但也进来拉,
电容本来就是通交流电的器件,不要轻易地怀疑电学理论,
另外在你测量时,你是否考虑了你的仪表、电路的接触等问题,
电容一旦接地,那么接地端的电势就为零,若想测量其压差,如楼上所说将其两个端子断开就行了。

网友K:
to 15

15楼正解
电位差的存在肯定存在阻抗。
1端有电势差,那是电源内有输出阻抗
2端没有电势差,那是因为导线的阻抗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