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个JFET电路

楼主(2009-07-12):
以上4个图可以看出,电阻R3可以限制电流ID,从而可以限制放大倍数,分析可知要使电路的波形不失真的放大静态工作直流点要选择好,其次是ID和VDS要大,这样的管子不好找,请各位推荐几个。一定要表贴封装的,最好是SOT23

楼主:
怎么就传不上来呢?

楼主:
还是传不上来,真是奇怪

终于上来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波形1和电路1对应,波形2和电路2对应,当输入加到4V时,输出的波形(绿色)上下不对称。这只是仿真(比较理想)的结果,结合实际搭接的电路图,只要输出电压超过2V(最大值),其波形上下就不对称。实际电路中选取R3的电阻只有100~400欧,不然放大倍数不能保证,当然R1、R2的偏压也得要考滤,把其中一个电阻改为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仍然不能得到较满意结果。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2233315132.rar

楼主:
看看能不能上传图了`

能不能传图了啊`

楼主:
还是不能传吗?

楼主:
还是不能传

还是不能传

楼主:
一次只能传一啊

楼主:
在来一次

楼主:
还来一次

楼主:
波形

波形1是在V1为4伏,电阻R3为10K时输入和输出对比,第三图为电阻R3为100K输入V1为6V时的波形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