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直流20mA放大到直流200mA,而电压5V不变

楼主(2009-07-13):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的控制不是你想的那样

电机的控制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用单片机控制通断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

呵呵  我那个电机是用USB供电的小风扇!

你说错了吧!!!

手册说单片机管脚输出最大为20ma   并且我用万用表量管脚5V!!!!但是用单片机管脚接在小风扇上不转啊

可是将风扇直接连到电脑USB口  风扇就转动了 我测电流为200ma左右

所以我觉得是单片机管脚输出电流过小 导致风扇不转

楼主:
2楼能不能说的仔细点呢???

楼主:
不是仔细点 说的详细点 呵呵

网友B:
为什么要放大?

你将5V电源直接接风扇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用单片机控制风扇,你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或继电器==,但不是放大,是开关控制。

网友C:
就是一个功率放大问题

加个推挽输出即可

楼主:
7楼能不能贴个电路图 看看

网友D:
设想你的IO是控制端即可。

网友E:
用一个三极管或ULN2003都可以

用一个三极管,例如:TIP122或ULN2003都可以

网友F:
直流开关控制,不需要推挽输出

网友G:
重复帖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3372855&tp=%u5355%u7247%u673A%u7BA1%u811A%u7535%u6D41%u653E%u5927%u7684%u7591%u60D1........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3372855&tp=%u5355%u7247%u673A%u7BA1%u811A%u7535%u6D41%u653E%u5927%u7684%u7591%u60D1........

楼主:
恩 多谢

确实应该是直流开关控制问题

那么如何控制速度  用PWM的话
电路 应该怎么弄 ??

我还是不会啊

楼主:
还没有人 回答???

高人呢???我正在全面搞模电三极管

网友H:
控制速度,驱动电路不变.

只要把控制电机的驱动信号变为一个脉宽调治方波就行.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I:
重复帖+浮躁贴

重复帖+浮躁贴~ 给个电路也提高不了多少~ 这个问题可以上网搜索下,最简单是百度图片,搜索“单片机 三极管驱动”等关键字,若干成熟电路图加解释映入眼帘~

楼主:
16楼要是真懂的话,就say两句吧

咋弄才能开关电机!!

网友J:
风扇

单片机单脚肯定是带不起的了,但是你把单片机的一排八个脚并起来不就差不多了啊,或者中间加一个继电器或者光耦来控制你给单片机的五伏电源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