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正反馈电路!

楼主(2009-07-13):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正反馈电路!

楼主:
补充

U+为直流17.3V,tl072输出为直流8.4V,我想知道电路的工作原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电路有误?

输入的信号也是U+??那你要比较那个信号?
tl072似乎不是RTR的,先按照RTR来算
我的理解,上限是U+,下限是2/3U+,R63 R62分压加低通,用输入信号的0.3作比较,电容值未知,频率特性算不出来。。。
胡扯几句,等高手

网友B:
不像是给直流用的

运放负端的电容应该是取直流的,应该是把非方波整成方波。

网友C:
将信号的交流成分取出

即信号与自身的直流平均电压比较,取出交流成分,并放大成方波。
常用于ASK信号接收端。

楼主:
谢谢各位!

呵呵,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忙!

网友D:
U+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E:
同LS

U+是怎么得来的呢?

楼主:
回7,8楼

U+是由交流经变压器后整流滤波得到的

网友D:
哈哈

楼主还年青,不错.
我想问的是:
U+ 一方面给运放供电那它就是个直流电源,另一方面它还当输入那它就不是个单纯的直流了应还有交流成份,我是想问这两个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F:
放大

电路就是对直流电压的放大,

网友G:
同意AWEY

运放的负端输入为U+的峰值保持,同向端的U+变化与峰值比较.得出方波.这种跟随比较电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