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用的是TL072,单电源供电,只用了其中一路运放做放大,剩下的一路我就把反相端和输出端连在一起,同相端接的,本应该接参考电压,不知接地和接参考电压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接地的话,会导致TL072的输入级停止工作

楼主:
这不重要,反正他是多余的,不会影响另外一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B:
可以

接参考也可以,但会增加电流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