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tlc2543.

楼主(2009-07-14):
我今天从库房找了片AD转换芯片TLC2543(从没用过).搭好外围电路,写好驱动,开始上电使用,转换读出的数据还算稳定,但数据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如下:
当模拟输入电压变化范围为0~2.5V时,采样转换的数据竟然为0~0X0FFF(0X0FFF为满值).当模拟电压变为为2.5~5V时,采样数据又从新为0~0X0FFF.我的基准电压直接接VCC(5V).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模拟电压输入为0~5V时,采样数据为0~0X0FFF啊.怎么回事,望各位老师帮我指导指导啊,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坏了

还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注

正常情况下是不是为模拟输入范围为0~VCC(VCC=5)时,转换输出为0~0X0FFF啊.我也感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以下是我的驱动程序,各位帮我看看,哪里有比较明显的错误.谢谢.
//--------------------------------------------------
//             函数名称:   AD_Conver
//             函数功能:   AD转换
//             入口参数:    地址命令字
//             出口参数:    AD值
//--------------------------------------------------
unsigned int AD_Conver(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d_value = 0;
     CLK = 0;
     CS = 1;
     delayAD();
     delayAD();
     delayAD();
     CS = 0;
     channel <<=4;
     for (i = 0; i < 12; i++)
     {

         if(DOUT)
         ad_value|=0x01;
         DIN =(bit)(channel &0x80);
         CLK = 1;
         _nop_();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_nop_();
        channel   <<=1;
        ad_value <<=1;
     }
     CLK =1;
     CS = 1;
     ad_value >>=1;
     return (ad_value);
}

楼主:
各位:留意一下我啊.感激啊.

我刚才使用了芯片自测试功能,发现现象一样的:测试Vref+时数据为0X0FFF;测试Vref-时为0X0000;测试(Vref+ -Vref-)/2时,数据又为0x0FFF;真是怪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只需将我上面贴出来的程序中的倒数第5行的"CLK =1;"删除.就能正常工作了.感觉自己太粗心了,时序都看了几边,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关键是现象诱惑了我的大脑).

网友B:
时序

时序问题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