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放大”电路如何等效

楼主(2009-07-15):
有两个电路,如图一和图二
图一的电阻是100欧姆,电容为4.7uF,电感为1uH
图二用了一个全耦合变压器,匝数比为10.电容,电感分别为何值时与图一电路等效

楼主:
上传图一

网友A:
一个是电感,一个是变压器,无法等效

楼主:
awey前辈的意思是这个命题不成立?

这个是一个面试时的笔试题。图一的电感值和电容值有出入,具体多少我忘了。但电路结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应该是这样的。当时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来请教一下。awey前辈看一下可能哪里有问题?难道我记错了?我再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

楼主:
仔细回忆了一下,电路图确实没有错

网友B:
从电阻两端看过去是可以等效的

L2=11*L1,C2=C1/11时,从电阻这边看过去等效。
但实际很难完全等效,因为没有理想器件。

楼主:
我觉得可能不能那么看,因为当时题目里说的图一的

电感值和电容值的标称值比较大,所以说不好找那么大标称值的,所以要换成图二所示的电路,问电容电感如何取值

网友C:
to 6

6楼应该看成理想变压器了,没有考虑互感因素,LZ说是全耦合,则k=1,
而且电感是不能等效成电容的。
如果把电容去掉,光考虑电感的等效,将会容易很多

网友D:
接入系数。

R1 =  R2 * 接入系数
   =  R2 * (10/1)~2
   =  R2 * 100

也就是R1等于100倍R2就成了。

这时两个图的Q值和谐振阻抗一样了,当然是不考虑电感及电容的损耗了。
高频电子电路的一个等效,考的就是这吧。

网友D:
再补充一下。

接入系数是:
(11/1)
所以
R1=R2*121

而7楼所说的如何取电容和电感值这说法是不行的。电容电感确定了这个回路的谐振频率,如果调动的话要么保持谐振频率不变,要么就变了,不变的话接入系数为1,这时的R1就不能为100了;而变的话就没有等效可言。

网友C:
to 11

电感改成全耦合变压器后,就多了互感因素,互感因素的加入将使耦合变压器的等效电感值改变,所以耦合变压器的量值是可以变化的。
但电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