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T是选择

楼主(2009-07-15):
大家好,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到BTA41-600B双向可控硅,后面一个B代表IGT=50mA。但是手册上注明:50MA为最大值。(sensitivity)
在网上还找到一句话:
IGT选择是应大于IGT(手册上数据)《IL值(手册上是70mA).
所以我不明白哪里是对的,也就是说IGT是选择多大问题了(BTA41-600B)。

楼主:
发现每次在这里都没有人回答。怪了,

楼主:
顶上去,一个人回复也行

顶上去,一个人回复也行

网友A:
IGT是保证可控硅可靠导通,触发端需加的最小电流

楼主:
谢谢前面这位前辈,

我在数据手册上已经看到一句话了:
IGT(MAX) = 50mA;(参数表中)
NOTE:minimum IGT is guaranted at 5% of IGT:
也就是IGT的取值为:2.5mA到50mA.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IGT是不是越接近50mA.在同一负载时,温度可能就会越低。

网友B:
IGT是触发电流不是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