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要不要隔离?

楼主(2009-07-15):
(无正文)

网友A:
工控产品的经典做法--加光耦隔离

网友B:
这样

1,设计(包括工艺)得好,可不需光隔
2,设计的不好,光隔也没用,尤其高压拉弧时
3,光隔入出有分布电容
4,高压地与低压控制地间应有高频电容,以减小高压端对低压端的共模干扰

以上是本人从事高压设备,功率驱动,大功率电源,自动化,仪器研发的经验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谢谢彭大先生
近一年来头次见你回这么多帖子,第四点我已考虑到,第三点第一次听说,第一第二点..........估计我要看半年书再加做近十来个项目才能彻底领悟.哈哈
差距太大啊!

网友C:
兄弟,你那不就是隔离的吗???

原本是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这不已经用继电器实现隔离了?
还要加光耦?没必要!

几乎肯定是线路板设计或者电箱走线不规范导致的!

网友D:
图有问题,继电器绕组上没有加续流二极管

偶以前干过一次,继电器绕组的续流二极管忘了,

结果MCU总是死机,查了半天才发现,加上二极管马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