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编程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09-07-16):
本人正在做一个可编程的低通滤波器,想通过控制一个可编程电阻来控制截止频率的大小,结构是按照一般的MFB的设计思路。
理论上截止频率是1/(2*pi*根号(R3 *R2*C1*C2)),实际仿真时,改变R3的值的时候,只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截止频率会有相应的变化。如R3变为1/4时,截止频率确实变成原来两倍,但是继续减小R3的值,截止频率就基本上不变了……
请问各位大牛: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现象呢?另外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如是

精度不要求很高的话,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吧,芯片有的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参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