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低端电流采样放大,零点电压过高问题

楼主(2009-07-17):
  请教各位高手,下图是我用来做低端电流采样的电路图,运放用的是MCP607,附带MCP607的直流参数。
  当没有输入电流的时候,测得运放的输出是47mV。
  看MCP607的参数,他的摆幅最低可以到15mV。而且失调电压才0.25mV,即使放大5倍,由失调电压引起的也不过是1.25mV。偏置电流也是非常的小,最大80pA。
  为什么0V输入的时候,输出电压会有47mV?

楼主:
无电流时最大输出电压

   这个图在没有电流时的理论最大电压计算是不是:
   VOL+A*Vos+A*IB*R
   =15mV+5*0.25mV+5*(80e-12pA)*(100000//510000)
   =16.25mV

网友A:
问题

很可能是3.3V电源对反相输入端的漏电流造成的

方法:
1,将100K改为5.1K,510K改为27K,
2,将2脚,5.1K和27K用地线围住
3,确保芯片表面干净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布线上面3.3V和反向输入端相差很远

感谢你的回答!
泄露电流在我的板上不太会发生。
2个运放我用的是左半部分的运放,3.3V在右半部分,而且芯片中间也有地线隔开。电阻上我也有做过调整,用的是5.1K和51K,但情况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放大5倍?

47mV/5=9.6mV

网友C:
低端电流采样?

你采样哪里的电流啊?

网友D:
是不是接地电阻不匹配啊,3脚接个100K//510K电阻试试。

另外,也可以把2脚直接接地看输出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A:
地电位差

采样电阻端的接地端,运放3脚的接地端,两者与电路其他部分接地是单点接地吗?

检验地电位差方法:
1,去掉100K电路,构成跟随器
2,以运放3脚为参考地,量运放输出应小于0.5毫伏
3,以你原来量的参考地,量运放输出如为7.7毫伏(47/(1+510/100))
 说明地电位差存在

彭建学

网友E:
to 1

根据LZ提供的SPEC,输出电压搬幅为15mV是有条件的,LZ的电路和测试条件不符。
另外LZ没有提供噪声这个参数。

楼主:
运放

to gaohq
:是低端电流采样,采的是2毫欧电阻上的电流,采样的信号是负信号输入。

to elife
:电阻匹配上,我已经试过了,没有改善。而且它的资料上说的偏置电流也是比较低的,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

to pengjianxue
:这个电路我还没上大电流,我一直都在用信号源做测试。

to runfish
:的确,资料上的条件是输出上拉到1/2VDD,但我想它应该是为了兼顾上和下2个摆幅。我认为如果下拉测试的话,结果应该是下摆幅可以更低。

网友E:
to 10

在测试运放摆幅的时候,输入端应该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才行。
因为你的电路现在没有工作在比较器状态,导致输出级没有以最大的驱动能力驱动下管,但因为输出阻抗很高,所以输出也很低。
所以我觉得:摆幅这个参数对于你的输出没有意义。

网友F:
你是怎么保证你没有输入电流的

问一下,你是怎么保证你没有输入电流的

网友G:
楼主把运放4脚接一负电压

如果能解决问题,就是运放输出摆幅问题,如果仍是一样,那就是布线/干扰/电路问题。

网友H:
我胆子比较小,对于这种情况是这样的

先给输出加上0.5V,处理时再减去,这样就不用操心了。有的时候确实很难说。

对于这种微功耗的运放来说,输出端的容性问题可能会出乎意料。

楼主:
to 11

to 11: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摆幅这个参数对于线性放大器而言不就没什么用处了。我觉得工作于负反馈的放大器,如果反馈电压没有达到输入电压的幅度的话,运放应该会调整输出管以达到正确的输出。除非运放已经不工作在线性状态。
同时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放大倍数越大,0输入的时候,输出电压也跟着变大。

网友E:
to 15

按照同向放大情况,输出应该是上管驱动负载。但现在输出电压这么低,无疑是下管饱和了,上管中的电流几乎没有。但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负端,说明有电流流过反馈电阻。
LZ能否测试:当供电电压改变时,输出电压是否也有变化?是否有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