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7-22):
如图所示,请大家帮分析下该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呢?
BR_IN为外部传感器输入端,BR_OUT为输出,请问大家该输出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A:
可能得问设计此电路的人

网友B:
俺说句不好听的

但很实在的话,
此电路的设计构思比较混沌,
一看就知道不是高手所为。

网友C:
D1和D2用的有点奇怪

楼主:
这个电路总能分析的吧?等高手解决。。。

网友D:
awey不是已经分析了吗?

网友E:
多余

1,串IN4007的目的是提高输入有效动作电平
2,D1,D2稳压管的目的原本是耐压保护,但D1多余,而且,D2可用普通二极管
3,C1 是去除长线感应干扰
4,C3进一步滤波抗噪

此电路当输入为高时,输出一时间约0.2秒的高电平脉宽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也不能说D1 D2毫无用处,

前级的特性未知,二极管也没标稳压值,不好下结论;
直接用个二极管跟用稳压管对前级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情况下,用一个二极管代替两个稳压管是可以的。。。

网友G:
to 8

不认同8楼的说法
1.IN4007单向导通,使得C3只能对NPN放电。
2.如果输入有正负,D1,D2是需要的。
3.C1用来低通滤波

此电路结构上的主要功能是:产生延迟。(个人意见)

网友E:
意见

1,串IN4007的目的是提高输入有效动作电平

2,去除D1,用D2普通二极管提供反向电压保护

3,C3的目的是进一步滤波抗噪,但位置不对,应在R2之后对地

从所用元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看改图主要体现了
1,反向保护
2,提高了动作阈值,抗干扰
3,抗噪
4,脉冲

考虑了不少,但具体欠缺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问题

BR_IN为传感器输入,如果输入为负电平怎么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