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类术语2

楼主(2009-07-23):
accumulative raingauge,累积雨量器
accumulator,累加器
accuracy,精[准]确度
accuracy class,精[准]确度等级
accuracy limit factor(of a protective current transformer),
(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的)精确度极限因数
accuracy of measurement,测量精[准]确度
accuracy of the wavelength,波长精确度
accuracy rating,精确度限
acetylene(pressure)gauge,乙炔压力表
acetylene regulator,乙炔减压器
acoustic amplitude logger,声波幅度测井仪
acoustic beacon,水声信标
acoustic current meter,声学海流计
acoustic element,声学元件
acoustic emission,声发射
acoustic emission amplitude,声发射振幅
acoustic emission analysis system,声发射分析系统
acoustic emission detection system,声发射检测系统
acoustic emission detector,声发射检测仪
acoustic emission energy,声发射能量
acoustic emission event,声发射事件
acoustic emission preamplifier,声发射前置放大器
acoustic emission pulser,声发射脉冲发生器
acoustic emission rate,声发射率
acoustic emission signal processor[conditioner],声发射信号处理器
acoustic emission rate,声发射信号
acoustic emission source location and analysis system,声发射源定位及分析系统
acoustic emission source location system,声发射源定位系统
acoustic emission source,声发射源
acoustic emission spectrum,声发射频谱
acoustic emission technique,声发射技术
acoustic emission transducer[sensor],声发射换能器
acoustic fatigue,声疲劳
acoustic impedance,声阻抗
acoustic logging instrument,声波测井仪
acoustic malfunction,声失效
acoustic matching layer,声匹配层
acoustic(quantity)transducer[sensor],声(学量)传感器
acoustic ratio,声比
acoustic releaser,声释放器
acoustic resistance,声阻
acoustic thermometer,声学温度计;声波温度表
acoustic tide gauge,回声验潮仪
acoustic transponder,声应答器
acoustical frequency electric,声频大地电场仪
acoustical hologram,声全息图
acoustical holography,声全息
acoustical holography by electron-beam scanning,电子束扫描声全息
acoustical holography by laser scanning,激光束扫描声全息
acoustical holography by mechanical scanning,机械扫查声全息
acoustical imaging by Bragg diffraction,布拉格衍射声成像
acoustical impedance method,声阻法
acoustical lens,声透镜
acoustically transparent pressure vessel,透声压力容器
acquisition time,取数据时间
actinometer,光能计;直接日射强度表;日射表
(active)energy meter,(有功)电度表
active gauge length,有效基长
active gauge width,有效基宽
active metal indicated electrode,活性金属指示电极
active remote sensing,主动遥感
active transducer[sensor],有源传感器
activity,活度 activity coefficient,活度系数
actual material calibration,实物校准
actual time of observation,实际观测时间
actual transformation ratio of voltage transformer,电压互感器的实际变化
actral transformation ratio of current transformer,电流互感器的实际变化
actual value,实际值
actual voltage ratio,实际电压比
actuator,执行机构;驱动器
actuator bellows,执行机构波纹管
actuator load,执行机构负载
actuator power unit,执行机构动力部件
actuator sensor interface(ASI),执行器传感器接口
actuator shaft,执行机构输出轴
actuator spring,执行机构弹簧
actuator stem,执行机构输出杆
actuator stem force,执行机构刚度
actuator travel characteristic,执行机构行程特性
adaptation layer,适应层
adaptive control,(自)适应控制
adaptive control system,适应控制系统
adaptive controller,适应控制器
adaptive prediction,适应预报
adaptive telemetering system,适应遥测系统
adder,加法器
addition method,叠加法
additional correction,补充修正
additivity of mass spectra,质谱的可迭加性
address,地址 adiabatic calorimeter,绝热式热量计
adjust buffer total ion strength,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剂
adjustable cistern barometer,动槽水银气压表
adjustable relative humidity range,相对湿度可调范围
adjustable temperature range,温度可调范围
adjusted retention time,调整保留时间
adjusted retention volume,调整保留体积
adjuster,调整机构;调节器
adjustment,调整
adjustment bellows,调节波纹管
adjustment device,调整装置
adjusting pin,校正针
adsorbent,吸附剂
adsorption chromatography,吸附色谱法
aerial camera,航空照相机
aerial remote sensing,航空遥感
aerial surveying camera,航摄仪
aerodynamic balance,空气动力学天平
aerodynamic noise,气体动力噪声
aerograph,高空气象计
aerogravity survey,航空重力测量
aerometeorograph,高空气象计
aerosol,县浮微料;气溶胶
aging of column,柱老化
agitator,搅拌器
agricultural analyzer,农用分析仪
air-borne gravimeter,航空重力仪
air capacitor,空气电容器
air consumption,耗气量
air damper,空气阻尼器
air-deployable buoy,空投式极地浮标
air-drop automatic station,空投自动气象站
air duct,风道
air gun,空气枪
air inlet,进风口
air lock,气锁阀
air-lock device,锁气装置
air outlet,回风口
air pressrue balance,空气压力天平
air pressure test,空气压力试验
air sleeve,风(向)袋
air temperature,气温
air-tight instrument,气密式仪器仪表
air to close,气关
air to open,气开
airborne electromagnetic system;AEM system,航空电磁系统
airborne flux-gate magnetometer,航空磁通门磁力仪
airborne gamma radiometer,航空伽玛辐射仪
airborne gamma spectrometer,航空伽玛能谱仪
airborne infrared spectroradiometer,机载红外光谱辐射计
airborne optical pumping magnetometer,航空光泵磁力仪
airborne proton magnetometer,航空甚低频电磁系统
airborne XBT,机载投弃式深温计
airgun controller,气控制器
airmeter,气流表
alarm summery panel,报警汇总画面
alarm unit,报警单元
albedograph,反射计
alcohol thermometer,酒精温度表
algorithm,算法 algorithmic language,算法语言
alidade,照准仪
alignment instrument,准线仪
alkali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AFID),碱焰离子化检测器
alkaline error,碱误差
alkalinity of seawater,海水碱度
all-sky camera,全天空照相机
all-weather wind vane and anemometer,全天候风向风速计
allocation problem,配置问题;分配问题
allowable load impedance,允许的负载阻抗
allowable pressure differential,允许压差
allowable unbalance,许用不平衡量
alpha spectrometer,α粒子能谱仪
alternating[exchange]load,交变负荷
alternating-current 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AC-ACLVDT), 交流极谱仪 alternating temperature humidity test
chamber,交变湿热试验箱
altimeter,高度计
altitude angle,高度角
altitude meter,测高仪
ambient humidity range,环境湿度范围
ambient pressure,环境压力
ambient pressure error,环境压力误差
ambient temperature,环境
ambient temperature range,环境温度范围
ambient vibration,环境振动
ambiguity error,模糊误差
ammeter,电流表
ammonia(pressure)gauge,氨压力表
amount of precipitation,雨量
amount of unbalance,不平衡量
amount of unbalance indicatior,不平衡量指示器
ampere-hour meter,安时计
amplitude,幅值
amplitude detector module,振幅检测组件
amplitude error,振幅误差
amplitude modulation(AM),幅度调制;调幅
amplitude-phase error,幅相误差
amplitude ratio-phase difference instrument,振幅比—相位差仪
amplitude response,幅值响应
analog computer,模拟计算机
analog control,模拟控制
analog data,模拟数据
analog deep-level seismograhp,模拟深层地震仪
analog input,模拟输入
analog magnetic tape record type strong-motion instrument,模拟磁带记录强震仪
analog model,模拟模型
analog output,模拟输出
analog seismograph tape recorder,模拟磁带地震记录仪
analog simulation,模拟仿真
analog stereopotter,模拟型立体测图仪
analog superconduction magnetometer,模拟式超导磁力仪
analog system,模拟系统
analog telemetering system,模拟遥测系统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accuracy,模-数转换精确度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rate,模-数转换速度
analog transducer[sensor],模拟传感器
analogue computer,模拟计算单元
analogue date,模拟数据
analogue measuring instrument,模拟式测量仪器仪表
analogue representation of a physical quantity,物理量的模拟表示
analogue signal,模拟试验
analogue-digital converter;A/D converter,模-数转换器;A/D转换器
analogue-to-digital conversion,模/数转[变]换
analysis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仿真实验分析
analytical balance,分析天平
analytical electron microscope,分析型电子显微镜
analytical gap,分析间隙
analytical instrument,分析仪器
analytical line,分析线
analytical plotter,解析测图仪
analyzer tube,分析管
anechoic chamber,消声室;电波暗室
anechoic tank,消声水池
anemograph,风速计
anemometer,风速表
anemometer meast,测风杆
anemometer tower,测风塔
aneroid barograph,空盒气压计
aneroid barometer,空盒气压表;空盒气压计
aneroidograph,空盒气压计
angle,角度
angle beam technique,斜角法
angle beam testing,斜角法
angle form,角型
angle of attach,冲角
angle of field of view,视场角
angle of incidence,入射角
angle of refraction,折射角
angle of spread,指向角;半扩散角
angle of view of telescope,望远镜视场角
angle of X-ray projiction,X射线辐射圆锥角
angle probe,斜探头
angle resolved electron spectroscopy(ARES),角分辨电子谱法
angle strain,角应变
angle transducer[sensor],角度传感器
anglg-attack transducer[sensor],迎角传感器
angle valve,角形阀
angular acceleration,角加速度
angular acceleration transducer[sensor],角加速度传感器
angular displacement,角加速度传感器
angular displacement,角位移
angular displacement grationg,角位移光栅
angular encoder,角编码器
angular sensitivity,角灵敏度
angular velocity transducer[sensor],角速度传感器
annular coil clearance,环形线圈间隙
annular space,环形间隙
annunciator,信号源
anode,阳极
answering,应答
anti-cavitation valve,防空化阀
anti-contamination device,防污染装置
anti-coupling bi-frequency induced polarization instrument,抗耦双频激电仪
anti-magnetized varistor,消磁电压敏电阻器
antiresonance,**振
antiresonance frequency,**振频率
anti-stockes line,反斯托克线
aperiodic dampong,非周期阻尼;过阻尼
aperiodic vibration,非周期振动
aperture,光阑
aperture of pressure difference,压差光阑
aperture photographic method,针孔摄影法
aperture stop,孔径光栏
aperture time,空隙时间
apparatus for measuring d.c.magnetic characteristic with ballistic
galvanometer, 冲击法直流磁特性测量装置
apparent temperature,表观温度
appearance potentical,出现电位
appearance potential spectrometer,出现电热谱仪
appearance potential spectrometer(APS),出现电热谱法
application layer(AL),应用层
application layer protocol specification,应用层协议规范
application layer service definition,应用室服务定义
application software,应用软件
approval,批准
approximate absolute temperature scale,近似绝对温标
aqueous vapour,水汽
arc suppressing varstor,消弧电压敏电阻器
arctic buoy,极地浮标
area effect,面积影响
area location,区域定位
area of cross section of the main air flow,主送风方向横截面积
argon-ion gun,氩离子枪
annular chamber,环室
argon ionization detector,氩离子化检测器
arithmetic logic unit(ALU),算术逻辑运算单元
arithmetic mean,算术平均值
arithmetic weighted mean,算术加权平均值
arithmetical mean deviation of the(foughness)profile,(粗糙度)轮廓的算术平均偏差
arm error,不等臂误差
armature,动铁芯
array,阵,阵列
array configuration,阵排列
arrester varistor,防雷用电压敏电阻器
articulated robot,关节型机器人
artificial defect,人工缺陷
artificial environment,人工环境
artificial field method instrument,人工电场法仪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artificial seawater,人工海水
ash fusion point determination meter,异步通信接口适配器
asynchronous input,异步输入
asynchronous transmission,异步传输
atmidometer,蒸发仪,蒸发表
atmometer,蒸发仪;蒸发表
atmoradiograph,天电强度计
atmosphere,气氛
atmospheric counter radiation,天气向下辐射
atmospheric electricity,大气电
atmospheric opacity,大气不透明度
atmospheric pressure,气压
atmospheric pressure altimeter,气压高度计
atmospheric pressure ionization(API),大气压电离
atmospherics,天电;远程雷电
atom force microscope,原子力显微镜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原子吸收光谱法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photometer,原子荧光光度计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原子荧光光谱法
atomic mass unit,原子质量单位
atomic number correction,原子序数修正
atomin spectrum,原子光谱
atomic-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tomization,原子化
atomizer,原子化器
attenuation,衰减
attenuation coefficient,衰减系数
attenuation length,衰减长度
attenuator,衰减器
attitude,姿态
attitude transducer[sensor],姿态传感器
audio monitor,监听器
audio-frequency spectrometer,声频频谱仪
audit,审核
Auger electron energy spectrometer(AEES),俄歇电子能谱仪
Auger electron image,俄歇电子象
Auger electron spectrometer,俄歇电子能谱仪
Auger electron spectroscopy(AES),俄歇电子能谱法
aurora,极光
auto-compensation logging instrument,电子自动测井仪
auto-compound current transformer,自耦式混合绕组电流互感器
auto-polarization compensator,自动极化补偿器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自相关函数
automatic a.c.,d.c.B-H curve tracer,交、直流磁特性自动记录装置
automatic balancing machine,自动平衡机
automatic control,自动控制
automatic control souce of vacuum,真空自动控制电源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自动控制系统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自动数据处理
automatic exposure device,自动曝光装置
automatic feeder for brine,盐水溶液自动补给器
automatic focus and stigmator,自动调焦和消象散装置
automatic level,自动安平水准仪
automatic levelling compensator,视轴安平补偿器
automatic/manual station;A/M station,自动/手动操作器
automatic programming,自动程度设计
automatic radio wind wane and anemometer,无线电自动风向风速仪
automatic railway weigh bridge,电子轨道衡
automatic scanning,自动扫查
automatic spring pipette,自动弹簧式吸液管
automatic testing machine,自动试验机
automatic titrator,自动滴定仪
automatic tracking,自动跟踪
automatic vertical index,竖直度盘指标补偿器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自动气象站
automation,自动化
automaton,自动机
auxiliary attachment,辅件
auxiliary controller bus(ACB),辅助控制器总线
auxiliary crate controller,辅助机箱控制器
auxiliary devices,辅助装置
auxiliary equipment(of potentiometer),(电位差计的)辅助设备
auxiliary gas,辅助气体
auxiliary output signal,辅助输出信号
auxiliary storage,辅助存储器
auxiliary terminal,辅助端
auxiliary type gravimeter,助动型重力仪
availability,可用性
available time,可用时间
average,平均值
average availability,平均可用度
average nominal characteristic,平均名义特性
average sound level,平均声级
average value of contarmination,污染的平均值
average wind speed,平均风速
axial clearance,轴向间隙
axial current flow method,轴向通电法
axial load,轴向载荷
axial sensitivity,轴向灵敏度
axial vibration,轴向振动
axis of rotation,摆轴;旋转轴
axix of strain gauge,应变计[片]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