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磁场里的磁场变化磁通量变化与直流电路电流的关

楼主(2009-07-23):
直流磁场里的磁场变化磁通量变化与直流电路电流的关系,哪位大侠能讲讲。
如果电源电压不变,一个开路的直流磁场(如马蹄形电磁铁)在其磁场内如果没有导磁体其线圈电流是固定的,对吗?如果其磁场内有导体时,线圈电流会如何变化呢?如果这个直流磁场被导磁体给“闭合”了,那么它的线圈电流又会如何变化呢?
谢谢啦,哪位大侠知道请谈谈。

网友A:
2、“如果其磁场内有导体时,线圈电流会如何变化呢?”
这导体中有无电流,楼主没有说明。
3、“如果这个直流磁场被导磁体给“闭合”了,那么它的线圈电流又会如何变化呢?”
“闭合”是指通电流时还是通电流之前与之后,楼主没有说明。

网友B:
1,线圈电阻不变,电源电压不变,则电流不变(指稳态)
2,线圈匝数不变,电流又不变,则磁动势不变(指稳态)
3,又无导磁体,表现为磁路磁阻改变,则磁通改变(指稳态)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大侠

maychang大侠:、“如果其磁场内有导磁体运动时,线圈电流会如何变化呢?”无电流。、“如果这个直流磁场被导磁体给“闭合”了,那么它的线圈电流又会如何变化呢?”“闭合”前直流磁场是通电的,我想知道“闭合”过程线圈电流变化,此时电源电压没变。
pengjianxue大侠:线圈、匝数电源电压都不变,在开路磁场内,当有导磁体(不带电)和无导磁体时,线圈电流变化情况,及磁路被导磁体给“闭合”时电流变化情况。
再次感谢二位大侠!

网友B:
1,线圈电阻不变,电源电压不变,则稳态时,电流不变,磁动势不变
2,有导磁体,磁阻变小,磁通增大,自感电势增大,电流突然减小,随后回到稳态电流
3,拿开导磁体,磁阻变大,磁通增小,自感电势增小,电流突然增大,随后回到稳态电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楼主所述第三种情况相当复杂

已通有励磁电流,磁路中磁阻变化(即楼主所说加入或移出导磁体),绕组中可能有相当强的感应电动势。该感应电动势有可能使绕组中电流加大很多,或使电流倒流,这有可能损坏电源,也有可能损坏励磁绕组(击穿绝缘)。

楼主:
二位大侠回得真是精辟呀

彭大侠说得很清楚,小弟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只发现在磁路闭合时电流会突然减小,电流突然增大还没测得出来,可能我这边转换时间太快,检测手段根不上显示不出来。今日一见大侠所言豁然开朗,特别是maychang大侠所说可能损坏电源的情况的确发生过。好在励磁电流不大,小弟现在一般只有几百毫安左右。电源部分功率块用十安左右的管子就能适应。前些日子有位工程师说我检测不到,全盘否定我的电路及方法,我没办法,只有上网求教了。在这,听二位大侠一讲,更加巩固了小弟的思维,谢谢啦,谢谢二位大侠!

网友A:
要彻底防止电源因感性负载电感量变化所造成的损坏

最好在电源输出端串联一个二极管,再并联一个二极管,再并联一个压敏电阻。
输出电压取样移到串联的二极管之后。

楼主:
记下了

maychang 大侠,你所说的倒流,应该是在电源电压给线圈通电产生直流磁场的电路中,由于磁场内导磁体的运动,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感应电动势的电压方向与电源电压一至,产生类似“发电”效应。在这时小弟即使输出电压为0V(没有办法输出负电压),线圈上也会测量出“正”电压,好像这时电压是失控的,维持时间约几ms,电压幅值要高于之前加的正电压。当然这种情况不是每个线圈磁路都会发生。加二极管能保护电源。我想知道这种倒流是必然存在的,还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保护

在电源两端
1,并联TVS管
2,用电容C和小阻值电阻r串联后并在电源两端

假设稳态电流为U/R,R为线圈电阻,U为电源电压.由于自感引起在电源两端瞬态
电压为
U+rU/R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回9楼

电感两端电动势方向取决于磁阻增加还是减少,其值取决于磁通变化速度以及绕组匝数。可能与电源输出电压方向相同也可能相反。持续时间则与环路电阻和电感量有关。
大电感负载在电源关掉时,其中的电流可能持续十秒以上才显著减小(电源输出端并联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