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cmos电平控制3.3-5v的电源的通断,请推荐一pmos谢谢

楼主(2009-07-23):
3.3Vcmos电平控制3.3-5v(max 2A)的电源的通断,请推荐一pmos谢谢

网友A:
NTD25P03L 1-2V开通
NTGS3443T1 0.6-1.5V开通
NTGS3455T1 1-3V开通
NTGS4111P 1-3V开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建议用N/P组合的管子,否则开关可能失灵

网友C:
P沟的导通内阻小,可过的电流大,这是三极管没法达到的.

至于失灵,是因为G极的驱动能力不够,加强驱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