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有的电路如何提高MiFare Card 的接收距离

楼主(2009-07-23):
请教现有的电路如何提高MiFare Card 的接收距离

   我现在调试产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的MIFARE Card 的接受频率是13.36 MHz,目前的问题如下:

    采用附件中的PCB 板时,PCB 板上现在用的电容:C36=C37=22 P,,C40=C41=68PF,, C38=C39=300P,  使用以上的电容,
   PCB 板如图:

   问题:当MIFARE 卡远离天线板(大概30 mm ),无法读卡。
         请问对以上的参数如何调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3203421941.pdf

楼主:

 天线板PCB 参数如下:3个环形(TOP 层)线宽为1 mm, 直径分别为:29.7MM/33MM/36MM ,大环形(BOTTOM 层:线宽为 6 MM,直径为 38 MM,

  请问:1。目前如何提高读卡的距离?应调整哪些参数?
        2。是否相关的理论计算公式?如何算?

  谢谢!

网友A:
照楼上的参数大概可以实现5~7cm的距离

如果没有专用的设备,那么:
1、参考飞利浦的手册进行天线线圈的计算,然后选择电容;
2、用示波器看波形,调整电容到幅度最大。
以上方法仅对电路原理没有错误的有效。

楼主: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