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i型滤波器

楼主(2009-07-23):
讨论一下:Pi型滤波器中两个电容值取相同还是不同?有见过取相同的,也有见过取不相同的.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函数

贝塞尔就是不同的
巴特沃思和切比雪夫是相同的

楼主:
哦,这样啊。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请二楼继续跟贴

看了你的回答,我查了一下贝塞尔和巴特沃思和切比雪夫的函数,
“贝塞尔就是不同的
 巴特沃思和切比雪夫是相同的”
你说的没错。但我看到的参数是两个电容只有几个nF的差别。应该不是你所说的贝塞尔函数的原因,而且我觉得我看的那个电路是个巴特沃思函数的。请再继续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你去找个3阶PI型滤波器的归一化表看看就知道了

其实不用看那么复杂的公式,你去找个3阶PI型滤波器的归一化表看看就知道了,归一化表里面的值是截止频率为1/2pi,阻抗特性为10欧的电路参数,我就是这样设计的。其它参数的滤波器只是乘上一个系数就行了。

网友A:
上面说错了,阻抗特性是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