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两个调节器的区别

楼主(2009-07-23):
如图常见的这两个调节器:
1.第二个图中的PI调节器比较熟悉,那个图中的圈圈里面的电阻R2应该是为了提高调节器的动态响应特性吧!(呵呵,不知道对不?)

2.但是第一个图中的那个C1的作用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是为了扩充带宽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第二个图

网友A:
1,一图不能工作,因为即使输入为0,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会是C2,C1缓慢积分,使运放饱和。
这种设计一般多为大学老师所为。

uo/uin=-(1+R3C2S)/[R1R2C1C2S*S+(R1C1+R1C2)S]

当S=0时,U0/UIN=无穷大

2,比例积分微分

 U0/UIN=-(R2/R1)*(1+R3C2S)/[1+(R2+R3)C2S]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如果1图中的R4电阻不是接GND,而是接一个输入电压呢

请问,如果1图中的R4电阻不是接GND,而是接一个输入电压U1呢?这个时候其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A:
不能

负反馈没有直流通路,不能正常工作。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这种设计一般多为大学老师所为

唔。

网友C:
to 4

4楼把话说的太绝对了。
一图这种结构在开关电源中,是比较常见的反馈补偿图。
我觉得: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任何一种反馈补偿,只要用在合适的场合都有它的用处

网友D:
一图可以工作

PI调节器作为闭环系统的一个部分 一个校正环节 自己不一定要有反馈 不一定要稳定

网友E(2010-07-24):
1,一图不能工作,因为即使输入为0,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会是C2,C1缓慢积分,使运放饱和。这种设计一般多为大学老师所为。uo/uin=-(1+R3C2S)/[R1R2C1C2S*S+(R1C1+R1C2)S]当S=0时,U0/UIN=无穷大2,比例积分微分 ...
引用 网友A: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