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驱动RELAY有什么好处?如图

楼主(2009-07-26):
1点控制输入2.接RELAY.

 感觉这样很复杂,没有一个NPN+diode来得直接.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好处

楼主:
2点直接接relay,

 没有使用消弧二极管

网友B:
好处是没用续流二极管

坏处是费电。以我的判断应属垃圾电路

网友C:
是奇怪哦,电路倒没问题,不知为何这么设计

什么资料上的?可以传一份吗?

楼主:
抱歉:控制继电器是1饶组闭锁性

   今天才知道什么是闭锁型的继电器了.

网友D:
闭锁型

头次听说,LZ讲讲什么是闭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