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10V如何转换成0-5v

楼主(2009-07-28):
请教大家,如何将-10V~10V的输入如何转换成0-5v的信号呢?谢谢。-10V-0V的输入可以用反相运放即可解决解换成0-2.5V,但0-10V如与-10v-0v一起输入,如何转换就不会了。

网友A:
用反相加法器,后面再加一级反相器

网友B:
Vout=Vin/4+2.5

即输入衰减4倍再与2.5V相加

网友C:
用电阻

如果有3.33V电源,需要2个电阻,
如果没有,只有3.33V电压以上的电源,比如5V,需要3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