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

楼主(2009-06-26):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这有一道题,希望侠客们帮我解决一下。
 1、在电路板上做成Vth+=5.6V,Vth_=4.4V的比较电路。
 2、从FG1输入信号,请观测输入输出波形。
    输入波形
      FG1;正弦波 20HZ,8Vp-p,offset 4V
    输出
     当输入电压为5.6V以上时,输出为LO,当输入电压为4.4V以下时,输出为HI.
3、电源:单电源10V
4、使用比较器LM393

网友A:
你这个貌似要现场测试哇

你得包我的误工费和来回机票哦。

网友B:
加一点正反馈构成施密特电路

根据 Vth+=5.6V,Vth_=4.4V 和 电源电压10V计算反馈量。

网友C:
做一个窗口比较器嘛

网友D:
LS算错了吧

四个电阻改为 20K,20K,150K,3.3K更靠谱

网友E:
图没有原则性错误

运用正反馈获得滞回电压

楼主:
TL072

再次请教
   OA(运放)的哪一个参数与频率有关?
   题目:使用放大器TL072做出放大倍数为10的反相和同相增益电路。
         输入波形:
              正弦波 10KHZ,1Vp-p
              正弦波 1MHZ,1Vp-p
              方波   500KHZ,1Vp-p
        双电源+10V,-10V

对于不同的频率TL072的外围电路参数应该怎样设置啊?

网友F:
xx

正弦波 10KHZ,1Vp-p ,这个没问题

正弦波 1MHZ,1Vp-p,方波   500KHZ,1Vp-p,这两信号放大10倍不能满足要求

因为TL072的单位增益带宽是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