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电压跟随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无正文)

楼主:
模拟出来的图

找了很多书,书上也就带过,似乎电路也就是这么连的,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

郁闷啊~~~

网友A:
降低信号频率,先用正弦信号作输入来仿真

网友B:
应该是仿真有问题,实际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C:
3楼说的对,带宽问题

741带宽1MHz,压摆率0.5V/us。都不够。

网友D:
信号输入端接个电容并增加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