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电路!

楼主(2008-11-30):
请问电容是干什么用的?经过仿真无论有没有电容效果都一样,不知道电容是用来干什么的。输入的是220v 50hz正弦信号。

楼主:
更正

电路中的电容事是100pf

网友A:
50hz时当然是一样,等你加1MHz方波时就可以看出区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很大的区别,谢谢师傅!
是否说明该电容是用来阻高频的?

网友C:
应该是通高频

网友D:
传说中的加速电容?

网友E:
不是传说中的,就是加速电容了,呵呵...

网友F:
长知识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请问什么是加速电容啊,一般怎么用,或者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多?

网友G:
加速电容,在开关电源用的较多

网友H:
你输入220V不把电路烧掉?有点不信

网友I:
加速

加速电容,提升信号边沿的啊~~

网友J:
人家都叫师傅了,就讲清楚点吗.

这个加速电容在光耦上用的比较多.

比如你抠门的老板在做232-485时就让你用廉价的低速光耦,没辙,咱就用上加速电容.

它的加速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加速电容只能给电流驱动型器件加速,比如三极管,光耦.MOS管它没法加速.

为什么只能给电流驱动型器件加速呢?

在信号上升沿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这样就能给B级一个很大的瞬时电流,这样就加速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