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可以帮忙分析这个电路么?

楼主(2008-02-22):
电源未标出(在R4上方).输出在三极管C极.不太清楚其震荡过程.能否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皮尔斯振荡电路

晶体看成一个大电感,两个电容,一个是C3另一个是三极管EB结电容,构成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考毕子电路)。R3R4L4都看成开路。

楼主:
谢谢maychang!

你真是一个热心的人.那为什么要用L4呢?用电阻行么?

网友B:
猜一下,用电感应该是提高输出功率,同时也不致于把输出

短路到电源.不对,也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的想法是:

是不是得把晶振看成一个电容呢?L4作为反馈?

楼主:
不好意思,以上想法是错的.

网友C:
想分析,先将晶振X等等效为电感电容

网友A:
L4改用电阻,理论上可以,但电阻有损耗,很可能不起振,即使起振,输出幅度也会很小,带不动稍重一点点的负载。
如果不怕体积大,L4改成一个LC并联谐振回路更好。调节这个谐振回路并不会改变频率,而是改变振荡强度,可以获得比电感更大的输出。这个LC回路实际上起的仍是一个电感的作用(工作在失谐状态)。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分析.自己对高频不熟悉,学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