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开负载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做一个充电用的并且要求测试电池容量,在测试时要放电,现在至少用一个3W以上的电阻放电,但是大功率电阻体积都好大.想用一个小体积小的代替电阻负载,有什么好办法吗?
一般三极管功率只有1W多,肯定不行.怎样消耗功率呢?有什么其它功率大体积小的负载?

网友A:
体积小必定发热很厉害,温度比较高

不怕温度高,可以用电炉丝截适当长度作为电阻负载。

网友B:
要记算电池的容量最好是定电流放电

不然你记算电流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三级管的功率1W已经可以了,关键是你要什么用,经过三级管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
用三极管做个恒流源放电.这样应该可以,只是放电时间慢

用三极管做个恒流源放电.这样应该可以,只是放电时间慢.

网友C:
用LM338

MAX=5A恒流
够用吧,而且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