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视频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各位大虾,问一下为什么从一个芯片输出的CVBS或YUV信号要通过一个视频放大器或视频缓冲器再接到接口上呢?有什么好的电路没有?

网友A:
主要是看芯片CVBS输出口的驱动能力

很多芯片都可以直接驱动75R的负载,不用加缓冲放大.
这类的驱动IC很多,ST的TSH103...........

网友B:
.

选用电流反馈型OP